有人搞过这种传感器的控温吗

楼主(2019-09-24):
有人搞过这种传感器的控温吗

网友A:
挺新颖的,  是个好点子哦

网友B:
这种也不稀罕吧。虽然没见过医用的。
但工厂的热熔胶枪的枪管都需要外加热和保温。
还有石油输送管道,也需要外加热和保温。

网友C:
只要一个导热很好的海绵状的物体,带加热丝和温度传感器,把输液塑料管子夹住一段,原理应该很简单,温度控制也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