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专门操作寄存器的头文件吗

楼主(2019-09-24):
找到了

网友A:
有的,在每个驱动库样例的这个路径下,都有对应型号的MCU头文件,里面定义了各个模块的基地址,

以及各个寄存器的操作和各个寄存器的位操作,例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在每个驱动库样例的这个路径下,都有对应型号的MCU头文件,里面定义了各个模块的基地址,

谢谢了

网友A:
这两种二选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二选一就可以了

你好,还得请教你一下系统控制寄存器头文件里找不到啊,我想进入深度睡眠怎么设置呢,SCB->SCR=0X04;这样吗

网友A(点评):
华大MCU需要在主时钟为高速的时候进入Deepsleep,唤醒后会回到高速时钟 例如主时钟为RCH24M,唤醒后会回到24M SCB->SCR = 0x00000004; 然后执行__WFI();就进入深度休眠了。 但是进入深度休眠后SWD会不工作,所以最好在进入前设置延时,这样下一次复位后还能下载程序 有些样例里面,包括GPIO里面也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