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52芯片几点疑问

楼主(2019-09-24):
1:芯片出厂是不是就已经烧好了BOOTloader,直接就可以用USB方式下载程序,每次重新下载只需要把复位引脚拉低,然后接上USB就能够下载?
2:我如果VCC和V33引脚都接3.3V可以通过USB的方式下载吗?

网友A:
1. 单片机芯片出厂时都已烧好BootLoader,可以通过USB或者串口下载,空芯片第一次直接进入下载模式,后期下载时,需要冷启动触发下载按钮进入下载模式。
2. 3.3V供电的情况下也支持USB下载。

网友B:
USB下载很好用,都不用外接芯片,直接和PC的USB连。

网友C:
请问下为啥我的板子找不到USB呢? 设备管理器里面已经有了,但软件找不到CH552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为啥我的板子找不到USB呢? 设备管理器里面已经有了,但软件找不到CH552G.
...

这种情况应该是单片机进入用户程序运行了,您应该是上电前没有将P3.6引脚接高电平触发单片机进入下载模式。您可以这样试一下,先将P3.6引脚接高电平,然后给单片机上电,然后将P3.6断开高电平,看看我们的下载工具能不能识别到552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单片机进入用户程序运行了,您应该是上电前没有将P3.6引脚接高电平触发单片机进入下载模式 ...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是V33上少加个了个电容。 现在可以下载了。
另外请教个问题,PWM怎么输出指定频率的方波。比如250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是V33上少加个了个电容。 现在可以下载了。
另外请教个问题,PWM怎么输出指定频率 ...

参考PWM的例子,不过输出达不到250K,最多110多K。

网友C(2019-10-24):
引用 网友A:
参考PWM的例子,不过输出达不到250K,最多110多K。

看了芯片资料,芯片设计者有点太随意了吧,周期计数器居然固定成256, 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个寄存器就可以灵活的应用了。用PWM的场合很多情况下都要设置频率的。

网友D(2020-08-10):
引用 网友C:
看了芯片资料,芯片设计者有点太随意了吧,周期计数器居然固定成256, 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个寄存器就可以灵 ...

恭喜恭喜。

网友E(2024-12-09):
这个CH552进入下载模式有点麻烦,先断电---UDP上拉---再上电

网友F(2025-07-16):
CH552 出厂自带 USB Bootloader,可直接通过 USB 下载程序,非常适合开发初学者和小型项目使用。

网友G:
自带的bootloader,就是接口每家可能有所差别

网友H: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的,CH552芯片出厂时已经内置了BOOTloader,你可以通过USB接口直接下载程序。在重新下载程序时,确保复位引脚被拉低,然后连接USB即可开始下载。

网友I:
关于第一个问题,CH552芯片出厂时确实已经内置了BOOTloader,你可以直接通过USB方式下载程序。在重新下载程序时,确保复位引脚拉低,然后连接USB即可开始下载。

网友J:
对于第一个问题,CH552芯片出厂时确实已经内置了BOOTloader,可以直接通过USB方式下载程序。在重新下载程序时,确实需要将复位引脚拉低,然后连接USB即可进行下载。

网友K(2025-09-08):
建议按照官方推荐的电压配置进行操作,以确保芯片的稳定运行

网友L:
对于第二个问题,VCC和V33引脚都接3.3V是可行的,但需要确保你的USB接口也能提供3.3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