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上电烧管子,怎么解决啊,电路如图所示,后面2000UF电容

楼主(2019-09-24):
MOS上电烧管子,怎么解决啊,电路如图所示,后面2000UF电容,分析了好久没搞清楚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充电瞬间 电容相当于短路呀  楼主还是考虑加入缓充电阻

网友B:
开关导通到电容充满电有3600J 能量消耗在MOSFET之上。
比如0.1秒充满电,36000W的功率。

网友C:
先了解一下什么叫BUCK转换器。。。

网友D:
便宜的方案就是用NTC限流,上电的时候NTC温度低电阻大,可以阻止大电流冲击,工作一段时间NTC温度上升,电阻下降,自动降低功耗。
贵点儿的方案用电阻加继电器,电容没有电,电阻串联在回路里面限制对电容充电电路,电容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继电器导通短路电阻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2000uF要吃电。Q1之S极再串联一电阻或NTC或限流回路。或者R32再并联电容,让后面电解慢慢充电。
或者上 ...

谢谢指点,串联一个电阻或NTC也想过,只是电路板已经定型了才发现的问题,有点麻烦。只能下一版本改了。R32并联电容也做过,只是软件调不好,留到以后软件调好了才能用。也想过电容直接改成小的算了,或者加电感抑制。真是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瞬间 电容相当于短路呀  楼主还是考虑加入缓充电阻

我能想要么改小,要么增大容量,缓充电阻不知道怎么搞,第一次搞功率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导通到电容充满电有3600J 能量消耗在MOSFET之上。
比如0.1秒充满电,36000W的功率。 ...

是的,估算过有这么大,不过只是上电那一次,之后就没有了,加个大容量的电容还是要的,。除非以后还有问题

网友F:
这个电路要工作在60V?
8050的Vceo是25V,Vcbo是40V;
8050导通时,R31压降接近60V,功耗是0.3W;
                    R33上压降接近45V,功耗1W,就是PWM驱动,功耗0805封装也受不了

网友G:
首先,直接接2000UF电容充电到60V,哪怕恒流100A,充电时间长达1200uS=1.2mS
再看MOS管工作功率极限区间,100uS级别,可扛100V-10A   100A-10V级别的线性区域。也就是开关期间最大功耗1000W。
所以,PWM启动,管子非炸不可。
用的管子50A P沟道的的 栅极电容至少4000PF。
导通充电电阻=2K,不算另外的栅极电荷,你管子关闭沿时间长达=20uS。按照1KW最大功耗计算,你必须限流到30A才能让管子工作在安全区间。
另外关断斜坡达100uS,不知道你PWM频率是多少?
对于输出接电容的应用,这样简单的设计,明显不是一般的不合理。不要说这个管子,再大10倍都够呛。
输出必须增加合适的电感,以限制PWM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并且增加占空比连续变化的启动过程,以实现安全的恒流。同时,因为需要限流电感,则频率不能太低,低了则电感成本大大增加,因此,必须修改P MOS管驱动线路,提升MOS管开关沿速度。
至于驱动的管子8050是承受不了60V的,我这里暂且当你不是用的这个管子,是能够承受60V耐压的管子。

楼主(2019-10-31):
引用 网友G:
首先,直接接2000UF电容充电到60V,哪怕恒流100A,充电时间长达1200uS=1.2mS
再看MOS管工作功率极限区间,1 ...

这个管子只是上电炸,上电的时候PWM没开启

楼主:
解决了,关键核心的器件再也不用中国产的

楼主(2019-12-27):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要工作在60V?
8050的Vceo是25V,Vcbo是40V;
8050导通时,R31压降接近60V,功耗是0.3W;

R33这个肯定要改啦,改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