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对于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选材的思考

楼主(2019-09-24):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目前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外壳基本上都是用尼龙这种材料,但是由于尼龙容易吸水的特性,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若有一种韧性能比拟尼龙的PBT改性材料,并且耐电压比尼龙好,吸水率非常低的话,有没有可能取代尼龙在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上的使用?

网友A(2019-12-18):
PA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弯曲模量随吸水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冲击强度却随吸水率的增加显著增加,而且PA的改性材料现在可以做到吸水率控制在1%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弯曲模量随吸水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冲击强度却随吸水率的增加显著增加,而且PA的改 ...

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