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初来乍到,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9-09-24):
(无正文)

网友A:
恒流源电路

楼主: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这个电路和镜像电流源是一种类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这个电路和镜像电流源是一种类型吗?

恒流源电路可能驱动后级推挽输出级。整个电路构成OCL功率放大器。

楼主把整个电路帖出来不就清楚了。省去猜测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电路可能驱动后级推挽输出级。整个电路构成OCL功率放大器。

楼主把整个电路帖出来不就清楚了。省 ...

谢谢啦

网友A(点评):
果不其然,就是OCL功率放大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还是对前边8个三极管那块不懂,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