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定时器捕获

楼主(2019-09-2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5 $
* $Date: 15/07/02 11:18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use timer2 capture event to capture timer2 counter valu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TMRINTCount[4] = {0};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23.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g_au32TMRINTCount[0]++;
}

/**
* @brief       Timer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23.s.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1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GetIntFlag(TIMER1);

    g_au32TMRINTCount[1]++;
}

/**
* @brief       Timer2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23.s.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CaptureIntFlag(TIMER2) == 1)
    {
        /* Clear Timer2 capture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2);

        g_au32TMRINTCount[2]++;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2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0);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1_S_HXT, 0);
    CLK_Set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CLKSEL1_TMR2_S_HCLK,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TM0, TM1, TM2 and TM2_EXT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_GPB_MFP_PB8_TM0 | SYS_GPB_MFP_PB9_TM1 | SYS_GPB_MFP_PB10_TM2 |
                   SYS_GPB_MFP_PB2_TM2_EXT;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2_TM2_EXT;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u32TimeoutCount;
    uint32_t au32CAPValus[1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Timer External Capture Function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Timer Settings:\n");
    printf("  Timer0: Clock source is 12 MHz; Toggle-output mode and frequency is 500 Hz.\n");
    printf("  Timer1: Clock source is 12 MHz; Toggle-output mode and frequency is 1 Hz.\n");
    printf("  Timer2: Clock source is HCLK(72 MHz); Continuous counting mode; TCMP is 0xFFFFFF;\n");
    printf("          Counter pin enable; Capture pin and capture interrupt enable;\n");
    printf("# Generate 500 Hz frequency from TM0(PB.8) and connect TM0 pin to Timer2 counter pin(PB.10).\n");
    printf("# Generate 1 Hz frequency from TM1(PB.9) and connect TM1 pin to TM2_EXT(PB.2) capture pin.\n");
    printf("# Get 500 event counts from Timer2 counter pin when each TM2_EXT pin interrupt occurred.\n\n");

    /* Initial Timer0 and Timer1 default setting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TOGGLE_MODE, 1000);
    TIMER_Open(TIMER1, TIMER_TOGGLE_MODE, 2);

    /* Initial Timer2 default setting */
    TIMER_Open(TIMER2, TIMER_CONTINUOUS_MODE, 1);

    /* Configure Timer2 setting for external counter input and capture function */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2,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2, 0xFFFFFF);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2,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2,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2);

    /* Enable Timer2 NVIC */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 Clear Timer2 interrupt counts to 0 */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2] = 0;

    /* Start Timer0, Timer1 and Timer2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TIMER_Start(TIMER1);
    TIMER_Start(TIMER2);

    /* Check TM2_EXT interrupt counts */
    u32TimeoutCount = 0;
    while(g_au32TMRINTCount[2] <= 10)
    {
        if(g_au32TMRINTCount[2] != u32InitCount)
        {
            u32TimeoutCount = 0;
            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 TIMER_GetCaptureData(TIMER2);
            printf("[%2d] - %4d\n", g_au32TMRINTCount[2], 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if(u32InitCount > 1)
            {
                if((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 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 1]) != 500)
                {
                    printf("*** FAIL ***\n");
                    while(1);
                }
            }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2];
        }

        if(u32TimeoutCount++ > SystemCoreClock / 2)
        {
            printf("Timer2 capture event time-out.\n");
            while(1);
        }
    }

    /* Stop Timer0, Timer1 and Timer2 counting */
    TIMER_Close(TIMER0);
    TIMER_Close(TIMER1);
    TIMER_Close(TIMER2);

    printf("*** PASS ***\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是不是发现,新唐的各种系列的库函数都很相似。

网友:
一种中断形式。

网友A:
理不辩不明,有疑问的,讨论讨论。

网友B:
这些基本配置都是一样的硬件,所以软件上很容易简单。

网友B:
很容易实现软件兼容的。

网友C:
    TIMER_Close(TIMER0);
    TIMER_Close(TIMER1);
    TIMER_Close(TIMER2);

网友C:
关闭后就结束测试?

网友D:
所以学会一个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