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PWM能直接驱动 MOS IRF3205吗?

楼主(2019-09-24):
STM8 PWM能直接驱动 MOS IRF3205吗?

网友A:
测试过吗

楼主:
测试过,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B:
稳定性呢

楼主:
不知道稳定性 电流8A左右

网友C:
看数据手册,Vgs大于2v就开始导通了

网友D:
但是最好是加一级三极管或者是光耦做隔离

网友E:
可是自己试试看

网友F:
这个说不好  可能不行

网友G(2019-11-27):
你好!我是一家做进口品牌的MOS管原厂供应商 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主要以替代英飞凌 IR 为主 目前替代型号有IR1404、2804、3034、3205、3306、3206、4310等 合作客户有博世、创科集团、飞毛腿、小米、美的等  237842476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试过,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I:
用的10K电阻?MOS管不发热吗?PWM频率很低吗?测一下MOS管G极波形,会不会是梯形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