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宏定义

楼主(2019-09-24):
AD, ADC, CD, dc, TE
汇编手册的宏定义很简单,而且后面的参数 P1 P2 啊这些都有用到,
add3 .macro P1, P2, P3, ADDRP
MOV ACC, P1
ADD ACC, P2
ADD ACC, P3
ADD ACC, ADDRP
.endm
为什么下面的宏定义里面就没有任何关于m,n这些参数的应用。
ADCDRV_8ch_INIT    .macro m,n,p,q,r,s,t,u
;=============================
_ADCDRV_8ch_RltPtrA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1
_ADCDRV_8ch_RltPtrB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2
_ADCDRV_8ch_RltPtrC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3
_ADCDRV_8ch_RltPtrD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4
_ADCDRV_8ch_RltPtrE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5
_ADCDRV_8ch_RltPtrF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6
_ADCDRV_8ch_RltPtrG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7
_ADCDRV_8ch_RltPtrH    .usect "ADCDRV_8ch_Section",2,1,1    ; output terminal 8

; publish Terminal Pointers for access from the C environment
        .def     _ADCDRV_8ch_RltPtrA
        .def    _ADCDRV_8ch_RltPtrB
        .def    _ADCDRV_8ch_RltPtrC
        .def    _ADCDRV_8ch_RltPtrD
        .def     _ADCDRV_8ch_RltPtrE
        .def    _ADCDRV_8ch_RltPtrF
        .def    _ADCDRV_8ch_RltPtrG
        .def    _ADCDRV_8ch_RltPtrH

        MOVL    XAR2, #ZeroNet                        ; "ZeroNet" is address to a location initialised to 0
        MOVW    DP, #_ADCDRV_8ch_RltPtrA
        MOVL    @_ADCDRV_8ch_RltPtrA,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MOVL    @_ADCDRV_8ch_RltPtrB,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MOVL    @_ADCDRV_8ch_RltPtrC,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MOVL    @_ADCDRV_8ch_RltPtrD,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MOVL    @_ADCDRV_8ch_RltPtrE,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MOVL    @_ADCDRV_8ch_RltPtrF,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MOVL    @_ADCDRV_8ch_RltPtrG,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MOVL    @_ADCDRV_8ch_RltPtrH, XAR2            ; zero output terminal pointer
        .endm

网友A:
_ADCDRV_8ch_RltPtrA,这些是定义地址的,它可以在CMD文件中找到,或者用#pragma 转向
上面是定义指令的,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这些变量在其它地方使用过,又或者这个程序经过许多人改过,原来使用了,现在没有这些变量。

楼主:
呵呵,想法很多啊大家

网友C:
使用简单宏定义可用宏代替一个在程序中经常使用的常量

网友D:
宏定义是高级语言编译器提供的常用语法

网友E:
主要目的是为程序员在编程时提供一定的方便

网友F:
宏定义是比较常用的预处理指令

网友G:
#define 是预处理期处理的单元实体

网友H:
宏定义是利用#define命令,用一个指定的标识代替一个字符串。

网友I:
宏定义在函数内部和定义在函数外部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J:
宏定义在编译期间即会使用并替换

网友K:
宏定义的只是一段字符

网友L:
在运行中是没有宏定义的概念的。

网友J:
全局变量要到运行时才可以。

网友C:
在将该常量改变时,不用对整个程序进行修改,只修改宏定义的字符串即可

网友I:
在C中,常用预处理语句#define来代替一个函数定义。

网友D:
#define是C语言中提供的宏定义命令

网友H:
宏定义是在预编译时是就决定的,在程序运行时是不能改的

网友E: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G:
宏定义不是变量,它是立即数,也是常量,不占用内存。

网友F:
大神喜欢用宏定义。

网友L:
在预处理阶段,编译器中的预处理器会将你定义的宏展开,即 原封不动的替换宏的定义

网友K:
在编译的时候被替换到引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