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想用430F149做一个载波的通讯时的方波信号

楼主(2019-09-24):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还有其它一些参数吗,如方波频率

网友B:
你要不要加协议进去?

网友C:
楼主对通讯距离和速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D:
如果要求通讯距离远的话,最好采用24V的总线系统,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500米;通讯协议可以自己定。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啊

网友E:
如果只是载波的话    我觉得直接用一个晶体加逻辑buffer就可以了啊

网友E:
比如RFID中的载波   都是晶振+逻辑buffer

网友E:
如果是ASK的话  就是根据信号的高低使能载波的有无

网友E:
FSK就可能需要两种频率交替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