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比较准确的实时时钟

楼主(2019-09-24):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用LM3S8962,发现好像没有实时时钟模块,只能用定时器进行操作,但用定时器有可能不准确,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位高人做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
8962中有个休眠模块,里面有实时时钟功能,使用32.768KHz晶振实现较为准确的定时。

网友A:
其实具体使用楼主可以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比较精准的实时时钟主要看精度达到多少。。

网友C:
是的,可以根据不同要求选择不同元器件。。

网友D:
要求精度高的话请使用专用的RTC芯片,片内的RTC一般精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E:
这时钟做的时候一般要求不严,使用定时器或延时程序。。

网友F:
那就采用一个外部专门的时钟元器件的设计呗。

网友G:
知道个屁就结贴了?bing "tcxo rtc"

网友H:
用有源晶振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