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怎么接ULN2003A

楼主(2019-09-24):
STM32(3.3V输出)要怎么连接ULN2003A(5V输入)来驱动继电器的?

网友A:
一样的 只要有上下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B:
ULN2003A输入电压大于2V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C:
ULN2003采用灌电流连接方式,即输出来自继电器,输入端给一个低电平即可,低电平2v以下,所以可以直连

网友D:
ULN2003的输入高于1.6V继电器就吸合了,是高电平。

网友E:
可以采用STM32的IO口开漏输出,然后外接上拉电阻到5V,就可以输出5V的高电平了

网友F:
貌似是可以的,2.4-3V 就可以的

网友G:
刚刚看到了是可以直接驱动的,不知到是不是只有TI公司的芯片,我看到的文档是TI公司的ULN2003A文档,你可以看看

网友H:
SN74AVC1T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单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网友I:
速率可以做得快一些?

网友J:
经常会遇到控制电压不一致

网友K:
仅由3个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

网友L:
需要找电平转换的芯片

网友M:
用CD4504,六电平转换器

网友N:
需要电平转换下才可以

网友O:
电平转换芯片应用于两个不同电平的信号相连接的场合

网友P:
74LVC4245,用这个就行

网友L:
用比较器转也是很好用的,LM339,LM393两片可出6路

网友H:
SN74TVC16222A来做电平转换

网友K:
MOS管采用的是2N7002小信号NMOS

网友I:
利用AD的8通道双向逻辑电平转换器ADG3308

网友J:
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会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P:
考虑一下你的速度要求?

网友O:
需要用到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N:
类似于74VHCT541A、74LVC245的输出三态的芯片

网友M:
CD4504B 双电源转换器

网友Q:
就是需要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