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无限充电,单片机上电启动太慢怎么办

楼主(2019-09-24):
(无正文)

网友A:
rc时钟没有上电延迟问题,还是你给的电压太低内核无法工作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时钟没有上电延迟问题,还是你给的电压太低内核无法工作导致的。

测量vdd电压在5v,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vdd电压在5v,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

Vdd电压用了多久爬到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电压用了多久爬到5V的???

非常快,不到一个ms

网友B:
杂牌单片机启动时间70mS不稀奇,很多牌子不小的,都有20mS以上的启动稳定时间。要想把通讯包发出去,如果不换单片机,则势必需要延长供电脉冲宽度,至少在工作电压范围必须达到并超过100mS。
通过增加肖特基和大电容,来储存80mS的脉宽供电,不考虑电源脉冲供电能力,当电容大到一定程度,你甚至可以做到把500mS的周期变成连续供电。
如果需要单片机在500mS过程中有明确断电的,则最好是用肖特基+大电容变成连续电压,并且增加有源器件和开关,用一个固定延时的单稳态线路,通过检测供电脉冲上升沿启动单稳态和电源开关,把单片机供电系统变成一个固定脉宽供电电源,脉宽设置为大于100mS,则就能正确的把通信包发送完成。

网友C:
这种mcu原厂一般会置1个启动boot,可以试试找原厂,把那个boot干掉或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单片机启动时间70mS不稀奇,很多牌子不小的,都有20mS以上的启动稳定时间。要想把通讯包发出去,如果不 ...

现在加了个47uf电解电容,进睡眠等待下次脉冲供电凑合能连上了

网友D:
既然500ms间隔就会来电,是不是就采取不断电,进入休眠模式的方案,然后快速唤醒发送数据。
当然电路上可能需要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