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总死在for那里,外部晶振不需要接吧?

楼主(2019-09-24):
/******************************************************************/
void Init_Clk(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BCSCTL3 |= XT2S_2;                        // XT2频率范围设置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振荡器失效标志
        BCSCTL3 &= ~XT2OF;                    // 清XT2失效标志
        for( uint i = 0x47FF; i>0; i-- );   // 等待XT2频率稳定
    }while (IFG1 & OFIFG);                    // 外部时钟源正常起动了吗?
    BCSCTL2 |= SELM_2 + SELS ;                // 设置MCLK、SMCLK为XT2
}

程序总死在for那里,外部晶振不需要接吧?

网友A:
如果对精度没要求的话   可以不设计外部晶体 使用内部的

网友B:
判断OFIFG位是否已经变化了

网友C:
当用外部晶振时,如果外部晶振起震了,那OFIFG就会变为0

网友D:
从前一句的逻辑看应该是对IFG1中的OFIFG位进行清0操作。

网友E:
晶体出错中断标志

网友F:
如果晶体确实没有起振就不能。

网友G:
可以简化为while (IFG1 & OFIFG)

网友H:
如果晶振本身启振有问题的话,在你清之后,它又马上置位了

网友I:
从FLL-CTL1的标志位中看到是RC振荡器失效

网友J:
出错的晶振是高速的还是低速的?

网友K:
:晶体振荡是否正常工作中断标志位。

网友C:
如果没起震就一起do while

网友B:
OFIFG是振荡器标失效标志位

网友E:
不可以软件清

网友K:
清除三类时钟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网友F:
在线调试时单步总是跳不过去

网友J:
DCO振荡失效

网友G:
似乎更准确。

网友I:
如果振荡器出错,那程序总能在这段程序中检测到

网友H:
全速运行到启振判定程序的后面,如果OFIFG还是1  ,说明有问题

网友D:
IFG1&=~OFIFG;对OFIFG位做异或运算。

网友L:
XT2是外部晶振啊,肯定要接的,试试把i的值改小点看看

网友M:
按楼上的方法试试

网友N:
外部晶振不接,你是如何来处理的,不会是悬空吧。

网友O:
外部晶振,是不是需要接,不是看软件的,是要看硬件需求,是否有接外部时钟的需要,主要看精度要求;

网友P:
如果没接外部晶振,您程序中却在判断外部时钟是否稳定起振,那肯定是死等了。

网友Q:
外部高频晶振和低频晶振有两个接口,低频叫X1,一般接手表晶振,Xin and Xout ,顺便外壳接地。高频X2如果用到的话,就肯定要连接外部高频晶振。既然楼主不连外部高频晶振,为什么程序中还要去判断高频晶振起振稳定了没?
MSP时钟有3路输入,X1,X2,DCO,一般情况下,由X1产生ACLK,DCO提供SMCK and MCLK。
各位对我的回答有什么意见,请多指教。

网友R:
在设计电路时,基本上都不外部晶振给接上了,没有不接的

网友Q:
如果你定义了这个芯片的系统主时钟为XT2时钟源,
那么你的XT2引脚就必须接晶振,否则芯片无法工作,

网友Q:
如果你配置的XT2为芯片的其他时钟,
只要芯片配置了系统主时钟,不接晶振也能工作,

网友S:
另外,for循环中的i变量可以设小一点,几百就行。

网友R:
那就是说外部的低频晶振必须要用上的才行

网友S:
这个跟外部晶振是非常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