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8月活动板子-测评2

楼主(2019-09-25):
AC, AVR, vr, INA, win

我选择第一个较老的2010版本的winAVR试试看,当年我都是用这个玩的AVR。

楼主:
我怎么在头文件中找不到PF这个端口啊,手册显示LED跟PF5连接的?
这个开发板官方有没有例子,发来看看。

这个头文件竟然没看到PF的端口。
然后我查看了winAVR的头文件也没找到,请教一下,有没有能编译通过的这个板子的例子我想看看PF5怎么操作。

网友A:
话说我装的MPLAB X没有找到这个芯片怎么办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装的MPLAB X没有找到这个芯片怎么办  求指导

根据惯例:iom48.h就是的。但是这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端口,知道PD端口,而开发板具备PF端口,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惯例:iom48.h就是的。但是这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端口,知道PD端口,而开发板具备PF端口,找不到。 ...

这个芯片也没有例程   新建的话总得有芯片可以选择啊

我用的MPLAB X IDE V4.2 里面找不到这一款芯片 是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B:
2010年还没有ATMEGA4809芯片吧,你用WINAVR2010版本的怎么可能找到芯片头文件阿,你那个是ATMEGA48的头文件

网友C:
ATmega4809的头文件不是iom48.h, 是iom4809.h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ga4809的头文件不是iom48.h, 是iom4809.h

这就开玩笑了,最新版的xc没用这个头文件。这让我如何玩啊,网上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年还没有ATMEGA4809芯片吧,你用WINAVR2010版本的怎么可能找到芯片头文件阿,你那个是ATMEGA48的头文件 ...

最新版的XC里面也没那个4809的头文件,哈哈,不知道官方是不是忘了放出来了

网友D:
恭喜楼主中奖了,期待找到方法给我们讲讲。

网友E:
期待楼主有所突破

网友E:
要不然怎么能叫新出的板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版的XC里面也没那个4809的头文件,哈哈,不知道官方是不是忘了放出来了 ...

怎么可能,这芯片出来有段时间了, 你看看你这下面有没有: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2.10\dfp\include\avr\iom4809.h

系统自动调用的应该在这个下面: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ATmega_DFP\2.0.12\include\avr\iom4809.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这芯片出来有段时间了, 你看看你这下面有没有: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2.10\df ...

多谢告知,我找成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2.10\avr\avr\include\avr
这个目录了,因为开发软件自动生成的头文件引导我到了这个目录,然后我用了PF5,结果说找不到定义,我看看你说的这个目录下怎么引用进去。

楼主:
默认生成的配置是找不到这个的,因为这个头文件没有跟原来的放一个路径,应该是一套新的体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默认生成的配置是找不到这个的,因为这个头文件没有跟原来的放一个路径,应该是一套新的体系。 ...

因为你用winAVR的缘故? 反正我用xc8 + MCC 一切正常, 不需要怎么特别处理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用winAVR的缘故? 反正我用xc8 + MCC 一切正常, 不需要怎么特别处理引用. ...

是的,我现在换成2.1版本的XC就可以了,先用MCC生成配置代码,自动添加main.c
如果自己添加的就会进入到老版本的AVR的头文件目录,老版本的不支持新的系列。
所以我重建工程,先用MCC生成配置,MCC自动添加main就行了。不过在PORTF,软件提示找不到定义,但是可以正常编译了。

楼主:
经过大佬们的分享经验,已经可以正常编译了。方法如下:
新建工程,选择单片机4809.
通过插件功能安装MCC插件后,使用MCC配置端口,生成配置程序,程序会自动添加main.c
这里面包含配置好管脚的初始化函数。
然后就可以通过配置函数查看管脚名称和寄存器名称。比如PORTF。
然后添加自己的功能代码,编译通过。

楼主:
唯一的小遗憾是即时编译通过了,仍然会提示无法识别的标识符

网友F:
建议整理一套完整的,让我这种小白好学习。

网友G:
顺藤摸瓜,前来围观

网友F:
其实会用了,会发现PIC的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