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4坏了,如何维修?

楼主(2019-09-25):
插上电脑,能发现设备,安装不上驱动。未经确认的设备。MPLAB X IDE中恢复固件模式也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你电脑是不是装了360或电脑管家之类的?
它是HID驱动的, 一般来说应该不用单独装什么驱动.
或者换台无辜的电脑试试?

网友B:
先用别的电脑试一下pickit4坏了没有. 如果没坏,你报错的这台电脑之前应该能正常连接pickit4吗? 如果能的话,你最近是不是更新了windows?

楼主:
换了几台电脑都一样。

网友B:
手动装驱动试试 ,驱动在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Switcher\64Bit\winusb\amd64

楼主:
搞好了。原因是进入恢复固件模式后,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驱动安装不上,把USBser.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驱动安装成功。能正确识别虚拟com口,在MPLAB X IDE中恢复固件就可以了。

MPLAB X IDE的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驱动做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好了。原因是进入恢复固件模式后,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驱动安装不上,把USBser.sys拷贝到c:/win ...

USBser.sys 从哪拷贝的?

楼主:
随便在C盘上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在C盘上找的。

你厉害, 你怎么知道去找这个文件的, 分享下

网友C:
哈哈,还有如此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厉害, 你怎么知道去找这个文件的, 分享下

百度上查“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驱动安装不成功的解决办法,一个一个方法试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上查“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驱动安装不成功的解决办法,一个一个方法试验的。 ...

百度有时候还有点用...

网友D:
提示:Windows 10 可以通过 USB 描述符判定 CDC ACM,不需要如此折腾。

网友E:
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E:
一般晶振坏了是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F:
这种便宜东西不用修啦,直接找你供应商再送一只好了,我稳定的客户,基本上能满足他一年送一只的需要

网友G(2022-06-18):
PICKIT4就是个坑,数据线是MICRO接口,容易坏,买了3个了,就是电脑发现不了,接口用手向上或者向下按住给点力,系统就能发现设备,否则就没有发现硬件。
PICKIT3就没这个问题,是MINI USB接口,多年了结实耐用

网友:
来用pickit3.5 价格美丽

网友:
最简单的买一个

网友H:
重新买个吧,懒得折腾。

网友(2022-08-29):
是的,重新买一个吧 价格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