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422总线节点和速率的选择

楼主(2019-09-25):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

485/422总线,在选择高速通信上,它所能带的节点数就会减少
                      在选择多节点上,它所能承受的速率就会下降

那么在多少个节点上,能用多快的速率?

TIA/EIA 485-A协议:

在输入电容为750pF时,其支持的最大速率仅为2Mbit/s
而节点收发器IC的输入电容一般都有十几PF
如美信的MAX1478X系列的输入电容为12pF

在不考虑线缆及连接器的电容影响,其在2Mbit/s速率下,最大的节点数为750/12=62.5,在考虑进线缆电容,连接器电容,信号反射等,节点数会大幅度减少。
双绞线线缆的电容如下:

不同类型的双绞线每英尺的电容不同,最小的也有12pf。所以可以算出不同线缆长度在节点数一定的情景下所能达到理论上的最快通信速率。

[payamount]0.50[/payamount]
[pay][/pay]

网友A:
很不错,都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