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HI-509选通导通的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9-09-25):
各位工程师:
大家好,关于CMOS的模拟多路选通器,选通后的电阻式多大呢?
我看Datasheet(首页如下)中有一个参数叫做Low ON Resistance,这个参数有180欧姆,导通后是180欧姆吗,如果不是,这个参数的意义是什么?
谢谢!
祝您好心情!

网友A:
这个与电流和电压都有关系,看下图:

注意相关的测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电流和电压都有关系,看下图:

HWM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那就是说到导通之后的电阻并不为0,是吗?     那在很多应用中就很受限制啊,并不能理解成0欧姆导通,对吗。比如说我用这个多路选通器来选通外部不同的电阻,那么就需要把选通的电阻也加上(比如说是180欧姆),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WM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那就是说到导通之后的电阻并不为0,是吗?     那在很多应用中就很受限制啊 ...

这类器件的导通电阻当然不为零,甚至都不能简单地认为近似为零。

此类器件所接通电路的阻抗通常都较大,或认为是远大于器件的导通电阻。在此前提下,器件导通电阻上的压降可以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器件的导通电阻当然不为零,甚至都不能简单地认为近似为零。

此类器件所接通电路的阻抗通常都较大, ...

HWM:您好,非常感谢您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905

这个帖子非常有参考价值,可惜这个论坛的水平太差就没几个能看懂的。

这张图纸里面利用了两种办法回避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一个是用恒流源,另一个办法是接到放大器的+输入端,利用放大器的高阻抗特性把内阻忽略掉。

楼主(2019-12-02):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905

这个帖子非常有参考价值,可惜这个论坛的水平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