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18 设计电路板的步骤

楼主(2019-09-25):
之前已经介绍过关于AD18的大致使用步骤,这次来简单说说用AD18设计电路板的例子。
打开AD18,先分别创建好PCB、原理图、PCB库、原理图库几个工程文件,名字可自行命名,我用的是RGB转VGA。要做设计一个电路板,一般需要先设计好原理图,之前说过,设计原理图需要的元件可以从软件自带的库中进行查找,查找方法:
打开原理图工程
点击库,在弹出的库窗口中点击查找。

在弹出的搜索库中点高级
点击高级之后搜索库界面会发生变化,在窗口上方的文本框输入想要的元件名称,例如要找电阻,输入RES,搜索范围选择“搜索路径中的库文件”,文件类型选择components,路径选择安装软件时文件夹下的shareAD18-Library,点击查找,如下图
可以看到库窗口显示出了我们查找的相关元件
选择Res1和Res2都可以,我选择的是Res2。
如果不使用自带的元件也可以自己在原理图库中设计一个。打开原理图库工程(具体工程名字自行命名)
鼠标左键长按放置线条,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矩形
,放置一个矩形之后,点击放置管脚
在矩形两边放置管脚就完成了一个电阻的设计。需要注意的是,管脚中有白色斑点的一端要放置朝外。
其他的元件也是如此,参照元件在原理图中的样子画就行,没有严格的标准。
RGB信号转VGA信号所需要的元件大致如下:

48管脚的ADV7125芯片
VGA接口
FPC接口
供电模块
还有就是一些简单的电容电阻,把电路连接好就可以。这里就不详细介绍原理图的连接了,不同的电路板的原理图不同,具体的电路连接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
连接电路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导线直接把两个元件的管脚直接连起来。在原理图中,点击放置线
把鼠标放在管脚上,出现红叉时点击鼠标即可连线。

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网络标签,在原理图中,点击标有“Net”快捷键,同样是把鼠标放置在元件管脚处,出现红叉时点击放置
在两个需要连接的管脚上打上网络标签,导入PCB时标有相同网络标签的管脚会自动连接。网络标签可以自行设置,可以在点击“Net”后按Tab键在弹出的properties窗口设置,也可以在打上标签后双击网络标签设置,两个连接管脚的网络标签必须相同。

我制作的原理图如下,没连线的都已用网络标签标记好。
有时候会出现某些元件的管脚用不上的情况,可以悬挂着或者用No ERC标号标上

原理图设计好之后,需要给各个元件封装。以电阻为例,在原理图中双击电阻,弹出properties窗口,在footprint下点击Add
在PCB模型中点击浏览
在弹出的浏览库窗口中,在库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存有需要的元件封装的库,在Mask后面输入想要找的封装名字点击确定即可。
找不到想用的封装也可以通过封装向导设计一个封装,在PCB库工程中点击工具,选择下拉列表中的第二个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Next,会看到如下的窗口
选择跟元件外观类似的一个元件点击Next,按照所需参数设计封装,设计完后点击Next直到完成。
如果实在找不到,还可以在PCB库中自己画一个封装,具体画什么就看需求而定。
把元件都封装完后,需要把原理图导入PCB中,在PCB工程中点击设计,选择下拉列表第二个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验证变更”,没报错的话点击“执行变更”就能够把原理图器件导入到PCB中
导入之后元件会出现在板子右下角(黑色区域即为板子模型),把元件拉进板子里进行布局布线,再铺上铜就算是完成板子的设计了。
具体的布局布线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每个电路板的元件不同,布局布线的方式也不一而同,要看个人灵活安排。
布局布线完成后点击放置-铺铜

选择需要铺铜的区域,双击鼠标就可以了。如果在板子中打有接地过孔的,需要给过孔铺油。双击过孔,弹出properties窗口,把Net下的Net属性设置成GND,把Solder Mask Expansion下的两个Tented打上勾就行。
还有一点就是,在铺铜时有些地方会出现死铜,在铺铜时点击Remove Dead Copper打上勾,可以去掉一些死铜。
有些死铜没去掉的,可以自行打上过孔,打完过孔记得给过孔铺油,板子就算设计完成了。

网友A:
新能源汽车散热管理系统的重要性:
汽车电池的热相关问题是决定其使用性能、安全性、寿命及使用成本的关键因素。首先,锂离子电池的温度水平直接影响其使用中的能量与功率性能。温度较低时,电池的可用容量将迅速发生衰减,在过低温度下(如低于0°C)对电池进行充电,则可能引发瞬间的电压过充现象,造成内部析锂并进而引发短路。其次,锂离子电池的热相关问题直接影响电池的安全性。生产制造环节的缺陷或使用过程中的不当操作等可能造成电池局部过热,并进而引起连锁放热反应,最终造成冒烟、起火甚至爆炸等严重的热失控事件,威胁到车辆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另外,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或存放温度影响其使用寿命。电池的适宜温度约在10~30°C之间,过高或过低的温度都将引起电池寿命的较快衰减。动力电池的大型化使得其表面积与体积之比相对减小,电池内部热量不易散出,更可能出现内部温度不均、局部温升过高等问题,从而进一步加速电池衰减,缩短电池寿命,增加用户的总拥有成本。
电池热管理系统是应对电池的热相关问题,保证动力电池使用性能、安全性和寿命的关键技术之一。热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1)在电池温度较高时进行有效散热,防止产生热失控事故;2)在电池温度较低时进行预热,提升电池温度,确保低温下的充电、放电性能和安全性;3)减小电池组内的温度差异,抑制局部热区的形成,防止高温位置处电池过快衰减,降低电池组整体寿命。
傲琪导热界面材料解决方案确保您的汽车电池性能更稳定,让您的电池包寿命周期更长,让您的电池包发挥最佳性能。
散热原理:电池工作时产生大量的热,由导热硅胶片将热传递到水冷管上,水冷管再传给冷却液,水冷管里的液体在电池组内流动将热带走。
国内汽车厂商电池热管理系统散热原理
散热原理:利用风扇主动散热,由风扇供风,风朝电池流道吹去,将电池组内部热带走。
散热原理:因电池组内部温度差未控制在5℃以内,将电池组上下均贴一块导热硅胶片,硅胶片再将温度导向外面的铝壳,整个电池模组温度差控制在5℃以内,达到了电池组设计的要求,使电池组寿命更长,行车过程中性能更稳定。
散热原理:电池组采用被动散热,将电池组与铝散热板之间贴上一块导热硅胶片,硅胶片将温度传到铝板上,铝板再与空气进行热交换
目前我司稳定合作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客户普遍使用的导热系数3.6W/M.K的硅胶片,我司导热硅胶片导热系数1.0-6.5w/m.k的有现货,8.0、13.0目前还在研发中。如有需要可随时联系我,我们是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价格实惠。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联系电话:15385136239(微信同号)代玉
QQ:1702634204   电子邮件:aoqdais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