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两个MCU串口通讯怎么连接

楼主(2019-09-25):
两个都是5V供电的MCU串口通讯怎么连接,可以直接串电阻连吗,这两个供电5V不是同一个电源出来的,但是共地

网友A:
交叉互联..共地就行了, 然后高电平相等, 可以串小一点的电阻, 绝对不要超过100欧..线不能太长..

网友B:
我都是直连,啥都不接

网友C:
串联几百欧姆到几K的电阻,可以防止一些意外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互联..共地就行了, 然后高电平相等, 可以串小一点的电阻, 绝对不要超过100欧..线不能太长.. ...

线短不了,是在两块板子上的

网友D:
如果都是本地板间,线长不超过0.5米,走TTL串口毫无压力
如果线比较长,而且波特率比较高,那建议还是走RS232电平
串口上建议留个电阻的位置,也不差那几分钱,串个电阻放心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短不了,是在两块板子上的

线太长的话, 波特率要低一点, 电阻也就别串了...

网友E:
RX、TX交叉连接。

网友F:
交叉通信

网友G:
TXD和RXD交叉连接,最好各串一电阻

网友E:
供电没问题的。

网友H:
要通信就要把电平转换

网友I:
单片机的话,你要看用哪个系列

网友J:
单片机的串口本身就已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外设部件了

网友K:
发送的事情串口自己会执行,不需要干预。

网友L:
要用串口通信实现2篇mcu的通信

网友M:
必须连地。同时信号线不要超过1 米

网友N:
单片机的MCU是TTL电平

网友O:
用的时候请注意RXD与TXD与芯片的in与out引脚的连接

网友P:
要设定一个主机,可以主动发送信号

网友P:
串口通信的概念非常简单,串口按位(bit)发送和接收字节。

网友O:
如果连接相反,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H:
可以选常见的MAX232芯片进行转换。

网友N:
需要采用MAX232芯片将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

网友I:
不同的单片机程序是不同的~

网友M:
把两个单片机的地也连上,因为这是单端信号

网友J:
程序里只需向SBUF写入一个字节

网友L:
必须用串口通信?

网友K:
等发送完成,串口会将TI置位向你的程序报告

网友P:
串口可以在使用一根线发送数据的同时用另一根线接收数据。

网友P:
从机接到信号后返回'>',便可实现握手,随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