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bus hound抓到的USB3.0通信的urb信息是什么?

楼主(2019-09-25):
看USB3.0协议,没找到URB,URB不是一个包的数据吧?

网友A(2022-01-16):
  一个urb 用来发送或接受数据到或者从一个特定 USB 设备上的特定的 USB 端点, 以一种异步的方式.一个 USB 设备驱动可能分配许多 urb 给一个端点或者可能重用单个 urb 给多个不同的端点, 根据驱动的需要. 设备中的每个端点都处理一个 urb 队列, 以至于多个 urb 可被发送到相同的端点, 在队列清空之前. 一个 urb 的典型生命循环如下:
被一个 USB 设备驱动创建.
安排给一个特定 USB 设备的特定端点.
提交给 USB 核心, 被 USB 设备驱动.
提交给特定设备的被 USB 核心指定的 USB 主机控制器驱动, .
被 USB 主机控制器处理, 它做一个 USB 传送到设备.
当 urb 完成, USB 主机控制器驱动通知 USB 设备驱动.
urb 也可被提交这个 urb 的驱动在任何时间取消, 或者被 USB 核心如果设备被从系统中移出. urb 被动态创建并且包含一个内部引用计数, 使它们在这个 urb 的最后一个用户释放它时被自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