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压差不到1V,效率96%,信号&模拟调光深度0.1%,

楼主:
98%也可以,因为它是控制器,MOS与销特基外置,选很好的就可以达到,且输入输出压差很近的时候,效率最好

网友A(点评):
电压越高,效率就越高。36V输出,2%耗在SBD,2%耗在MOSFET,很正常。你把输出电压下降到10V,效率就低多了,将不足90%。

网友B(2019-09-25):
稳压电源的表误差很大的。。。。。
你这数据太不认真了。。。。

网友B:
你两个负载的读数差那么大就直接用?。。。。

网友B:
不带同步整流,效率98%。。。。。。
只能说你的测量误差太大了。

网友C:
效率高的不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同步整流,效率98%。。。。。。
只能说你的测量误差太大了。

谢谢指导,误差是有的,但效率有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