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无正文)

网友A:
确定不是电容。。。?

楼主(点评):
看了下,确实是输出电容选择的问题@

楼主(点评):
看了下,确实是输出电容选择的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可以i尝试不同种类的电容试试 另外环路参数你知道你怎么设置的,也许调调也可以较小噪音

网友B:
XL4015是固定180KHz开关频率的(短路时48KHz), 远高于听得到的 20KHz。可能是电路改成恒流源,哪里引入了时间常数比较大的环节,怀疑是输出电容太大,输出产生过冲。
试试减小电解电容吧,比如并联两粒100uF/47uF。
  害怕输出纹波太大,在后面串LC滤波环节,串联的电感用47uF10A,下地的电解容量可以搞大点,比如两粒1000uF/22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4015是固定180KHz开关频率的(短路时48KHz), 远高于听得到的 20KHz。可能是电路改成恒流源,哪里引入了时 ...

是的,之前手上没示波器,今天特意借了一个量了下输出是锯齿波,把电容改小后波形变得稳定了,声音也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手上没示波器,今天特意借了一个量了下输出是锯齿波,把电容改小后波形变得稳定了,声音也没了 ...

所以说电容也不是容量越大效果越好的

网友D:
说了说去,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环路原因造成,你这里恒流才出现,则着重检查电流反馈环路,这个环路还包括输出电容,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反馈环路,对输出电容是有范围要求的,不是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