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vc的bulk模式传输效率低,每个微帧只有3包或4包

楼主(2019-09-25):
(无正文)

楼主:
另外,每个微帧,3、 4包有512字节数据,有几包是空包,有几包是nak错包,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
有没有对传输这一块有深入了解的,目前uvc这一块已经全部打通,只剩传输这一块还有点问题,如有需要我也可以提供相应的帮助,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设备端要以足够快的速度将数据放入发送缓冲区,否则就会看到多个IN-N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端要以足够快的速度将数据放入发送缓冲区,否则就会看到多个IN-NAK。

我缓冲了两帧数据 就是乒乓buffer,有的时候是in-nak,有的时候是ack,但是数据长度是0,它也发出去了

网友B(2020-01-28):
每个微帧只有3包或4包 ==》这种问题就是用分析仪看一下,先确定是host 没有发 IN 还是 device 回 nak。

Host 没有发 IN ,就是 host driver 的问题:可以修改每次 urb 传输长度等;
Device 回nak 多,那就是 Device 准备数据不及时,或者 device 的driver 没有及时发出数据。也有可能 device 的 DMA /interrupt 没有充分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