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 与 N76E003 移植

楼主(2019-09-25):
用上了ADC... DELAY延时 等。    将原003的程序换成MS51的驱动编译通过。烧录后功能上和003有差异。明显的就是按键功能不对了(有时间判断的)。。   官方驱动里有MS51的头文件。但和N76E003的有点出入。把原来003头文件换成MS51的编译时有报错。      查看官方资料,MS和N76也有小小出入。   MS的全套库文件是不是还没有完善?  对003移植MS51好像没有官方说的直接移那么简单。有经验的朋友出来聊聊

网友A:
是的,要对比一下,比如时钟配置什么的。

网友B:
移植要看两者配置,你使用到外设,时钟,这些是不是有差别

网友B:
还有内存,存储器,如果用到了肯定要考虑大小。

楼主:
有移植过的朋友出来讲下有哪些细节需要更改的。。  另外MS51的H库文件有哪些。好像有不齐。例如MS51.H里面后面就有几个H文件引用。官方下载包里好像没有。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sys.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网友C(2019-11-0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找不到sys.h和uart.h在哪里,

网友C:
我通过坛里朋友提供的网址下载了MS51的bsp库,重新移植,其他还算顺利,现在卡在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PWM刹车不起作用了,对了寄存器感觉也没有多大区别呀,有大神遇到过或使用过吗?

网友D:
要确认两个平台的时钟配置一样

网友:
做的时候要封装好啊,不要直接使用寄存器名,头文件啥的。函数要确保一致,兼容的是管脚和外设,而不是程序也给兼容。

网友E:
目录没有找对吧,有一些函数改名了。

网友E:
移植软件的话,要仔细核对一些基本函数。

网友F:
比對寄存器,功能是可以相容,ms51的寄存器令名跟n76e003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