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串口不能接收问题。

楼主:
   调试PIC24FV08KM101的串口,遇到串口能发送出来数据且数据接收正确,但是一直不能接收。使用示波器查看RX脚有波形,且波形正确,设置波特率为9600,查看波形的一位是104us,发送0x55是一个很规则的方波,查看U1STAbit.URXDA位一直为0,也不能进入接收中断。但设置回环模式,可接收数据及中断。因工作电脑不能上网,只能拍出部分图片,调试一天,望高手指点,先谢过!

楼主(点评):
说明:使用系统内部8M晶振,未使用PLL。测试系统时钟频率正常。但感觉与手册波特率设置有点出入,BRGH位好像对波特率没有影响,不知为何?

网友A(2019-09-25):
你说的回环模式指的什么? 总中断开了吗?

楼主:
LPBACK模式中有这个设置的啊。CPU中断已开。我觉得缺硬件引脚配置有没有问题?但又没找到配置说明。

网友B:
ANSB是否配置为数字模式了?

网友C:
1. IO口设置是否正确, RX看看有没有设置成数字口, 输入.
2. 外设中断是否使能;
3. 总中断是否打开;
4. 直接查询RX接收的标志, 收到数据, 不论是否使能中断, 这个接收标志会置位的.

楼主:
ANSB未配置,照理说是数字模式,设置方向为输入。

楼主:
外设中断打开,总中断已打开,rx脚有波形,但接收标志为0,接收缓存为空状态。

楼主:
ANSB不设置模式为1?可能这个问题吧

网友A:
你的波特率不对啊, 应该是4M/(9600 *16) -1 = 25

网友D:
这个能用MCC配置吗

网友D:
听说MCC可以图形化配置,试试能否配置这个。
需要联网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