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使用内部时钟能够达到最大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9-09-25):
我现在使用的是内部8MHz的RC(HSI)振荡器作为时钟源。手册上写着使用HSI时系统频率只能达到36MHz

时钟配置函数如下:
就是这行代码,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RCC_PLLMul_16);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8/2*16 = 64MHz
f107的PLL倍频因子本来最大只有9,也就是RCC_PLLMul_9,我打开rcc库文件发现其他系列单片机的倍频因子可以达到RCC_PLLMul_16,索性我就给f107的库文件后面也补上了这些倍频因子,主频确实能达到64MHz,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其他影响,对片子的稳定运行,或者其他外设。
这个是f103的rcc库文件里的倍频因子定义。
这个是我修改后的f107库文件倍频因子定义。

网友A:
如果你只是玩玩、做做测试,随便来无妨。

但是,若你做产品,就得按照厂家手册规定的来。

另外,尽量建议使用STM32CubeMx做管脚及时钟的配置,将精力花到其它应用代码的实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