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V32_Flashloder_JLINK应用笔记

楼主(2019-09-25):
1. 准备好由编译环境生成的 BIN/HEX 文件
2. 完成 JLINK 与 NV32 的连接,SWD 四线制:VCC,DIO,CLK,GND
3. 解压压缩包,点击 NV32Offline.exe 如下图所示:

楼主:
4. 选择相应的型号,起始地址,大小,选择 LINK DLL 以及烧录文件,这里我们以
NV32F101 为例:
型号:NV32F101 起始:0K 大小 32K
LINK DLL:选择解压后,压缩包文件中的 JLinkARM.dll
烧录文件:选择生成的 BIN/HEX 文件,目前不支持 NVR 内容的烧写

楼主:
该软件必须在 JLINK 与 NV32 硬件正常连接后操作,若出现卡顿现象,请拔掉 JLINK
的 USB 连接,重新打开软件进行操作
1. 解锁:常规的解除读保护(SWD 复用,死锁情况仍需配合复位脚进行解锁),解锁
操作完成后会显示

楼主:
2. 擦写:若芯片正常擦写,不带有读保护,编程后程序自动复位运行
若上次烧录的程序带有读保护,则需要完成操作 1(解锁)后,再进行烧写
加入读保护位的程序,使用此软件烧写,读保护位 0x40E 字节必须为 0xFC

楼主:
3. 读出:芯片之前的程序若加读保护,则无法读出芯片存储器内容

网友A:
多谢分享,这清楚的很。

网友B:
四线制的烧录挺方便。

网友B:
软件哪儿下载

网友C:
经常卡死,无法读取芯片程序,解锁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