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源滤波器治理谐波好在哪

楼主(2019-09-25):
  减小谐波影响应对谐波源本身或在附近采取适当的措施,通常情况下,采用加装滤波器的方式治理谐波。滤波器一般分为无源滤波器和有源滤波器。下面领步 北京 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在有谐波问题是,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
  谐波的危害
  谐波是一种人们看不到、嗅不到、摸不着的污染,但是它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主要表现在1、增加线损,减少设备使用寿命
  2、导致继电保护误动作
  3、影响电动机效率和正常运行,缩短电动机寿命4、增加变压器和线路损耗
  5、影响和干扰测量控制仪器、通讯系统工作
  6、三次谐波导致中性线电流过大,引起电缆发热甚至火灾。
  解决方法
  减小谐波影响应对谐波源本身或在附近采取适当的措施,通常情况下,采用加装滤波器的方式治理谐波。滤波器一般分为无源滤波器和有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主要由无源元件R、L、C组成,利用元件的谐振特性,对某一特定频率形成一个低阻通道,让谐波成分通过滤波系统分流出去。有源滤波器由集成运放和无源元件组成,它产生一个与系统谐波幅值相同、方向相反的谐波,去抵消系统中的谐波。
  有源滤波器,是采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和基于高速DSP器件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制成的新型电力谐波治理专用设备。它由指令电流运算电路和补偿电流发生电路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指令电流运算电路实时监视线路中的电流,并将模拟电流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送入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对信号进行处理,将谐波与基波分离,并以脉宽调制(PWM)信号形式向补偿电流发生电路送出驱动脉冲,驱动IGBT或IPM功率模块,生成与电网谐波电流幅值相等、极性相反的补偿电流注入电网,对谐波电流进行补偿或抵消,主动消除电力谐波。
  有源滤波器滤波:通过外部电流互感器,实时检测负载电流,并通过运算器,提取出负载电流的谐波成分,然后通过PWM信号发送给内部IGBT,控制逆变器产生一个和负载谐波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注入到电网中补偿谐波电流,实现滤波功能。
  其具体特点如下:
  1)滤波特性不受系统阻抗的影响,可消除与系统阻抗发生谐振的危险;2)具有自适应功能,可自动跟踪补偿变化着的谐波。
  无源滤波器滤波:采用无源滤波方法就是采用无源滤波器进行滤波。无源滤波器由电容、电阻、电抗搭配组合而成,就近谐波源吸收谐波电流,有起到减轻谐波污染作用。
  无源滤波器是通过与负载源并联一条低阻抗的通道来起到滤波效果的,滤波特性由系统和滤波器的阻抗比决定。
  无源滤波器特点:
  1)滤除谐波能力有限,只能滤除特定频率的谐波;2)滤除能力有限,谐波电流过大可能引起过载;3)制造出来的设备体积大;
  4)难于协调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治理功能;
  5)治理能力受系统参数的影响大。
  滤波器RSFP2402D www.dzsc.com/ic-detail/9_3483.html的参数特点
  型号:RSFP2402D
  品牌:ROFSMIC
  封装:1.4mmx1.1mmx0.75mm
  标称频率:50/60HZ(MHz)
  插入损耗:低于2.5dB
  调整频差:+/-10ppm(MHz)
  负载电容:6PF(pF)
  输出阻抗:其他
  输入阻抗:其他
  负载谐振电阻:40(Ω)
  基准温度:-4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