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74HC240,不用的管脚怎么处理 ?

楼主:
如下图,为74HC240管脚图
目前,只用到六组(1A0-1A3、2A0 2A1),还有两组(2A2 2A3)不用.

请教:
不用的两组的四个管脚(2A2 2A3 2Y2 2Y3)如何处理 ?
悬空、接地,还是接VCC ?

非常感谢 !

备注:
附件为74HC240规格书。

附件

网友A(2019-09-25):
输入接固定的高低电平都可以,输出悬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接固定的高低电平都可以,输出悬空即可。

谢谢!
有道理!

网友B:
输出随便,输入根据线路布局方便就近原则接VCC或者GND。

网友C:
因为有 OE 的问题, 可以将输出加个弱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悬空。输入地或正。
测试是否可以回复。

测试通过!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悬空。输入地或正。
测试是否可以回复。

稍后,把测试原理图发上来,大神给 鉴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悬空。输入地或正。
测试是否可以回复。

这是 测试原理图,测试通过
说明:
只用了4路(1A0-1A3),2A0-2A3没用,输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 OE 的问题, 可以将输出加个弱上拉

OE ?弱上拉 ?
OE 和 弱上拉 有啥关系 ?

没看懂,还请大神 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OE ?弱上拉 ?
OE 和 弱上拉 有啥关系 ?

OE 是输入脚,  OE 禁止,会让输出呈三态. 这时候可以借助弱上拉提供稳定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OE 是输入脚,  OE 禁止,会让输出呈三态. 这时候可以借助弱上拉提供稳定电平 ...

见9楼的测试图

OE直接接地了,不存在 三态输出了,就不需要上拉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见9楼的测试图

OE直接接地了,不存在 三态输出了,就不需要上拉了吧

是的, 既然是直接接地, 不如就选个反相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既然是直接接地, 不如就选个反相器吧

74HC240也是反相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