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一键式测量仪与二次元如何选择?

楼主(2019-09-25):
  VX3000一键式测量仪采用双远心高分辨率光学镜头,结合高精度图像分析算法,并融入一键闪测原理。CNC模式下,只需按下启动键,仪器即可根据工件的形状自动定位测量对象、匹配模板、测量评价、报表生成,真正实现一键式快速精准测量。
应用领域:
  一键式测量仪被广泛的应用在精密螺丝、精密弹簧、齿轮、手机外壳、手机玻璃、精密五金配件等尺寸较小的产品及零部件的批量快速测量上。

一键式测量仪的优点:
(1).测量速度极快,能在3秒内完成512个以内的尺寸测量及公差的评价,效率是传统二次元影像测量仪的数十倍。
(2). 避免了因测量行程增大而受到影响阿贝误差。重复测量精度高,解决了同一个产品反复测量数据一致性 差的现象。
(3).仪器结构简单,不需要位移标尺光栅尺,在测量过程中也不需要移动工作台,所以仪器的稳定性能很 好。
(4). 由于精度标尺是CCD相机的像素点,而像素点是不会随时间变化,也不会受到温湿度的影响,所以仪器 的 精度比较稳定,且可以通过软件实现测量精度自动校准。
对比二次元
对比产品
测量条件
手动二次元
自动二次元
一键式影像测量仪
测量时间
耗时费力,测量尺寸越多所用时间越长
虽然可以编程测量,但是所用时间也会随尺寸增多而增多
最多2—5秒完成所有尺寸测量与公差评价
阿贝误差
测量尺寸越多误差越大
测量尺寸越多误差越大
不受阿贝误差影响
人为误差
可操作性
需要手动调整焦距和工作台
需要操作鼠标定位和寻找轮廓影像
任意位置、任意角度放置、一键测量
一次性可抓取的几何属性个数
1个
1个
最多512处
一次性测量的产品个数
1个
1个
最多100个
重复测量精度
无法保证一致性
无法保证一致性
一致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