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低功耗

楼主(2019-09-25):
系统时钟是HSI, 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7 ,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while(1)
{
    halt();
}

1, 设置这些io 电平 功耗没有降  是必须设置为LSI 吗
2, 如果系统时钟设置为LSI, 那i2c 就应该没有100khz时钟

网友A:
建议进入休眠模式后看gpio对功耗的影响,全速运行下可能gpio对功耗影响太少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进入休眠模式后看gpio对功耗的影响,全速运行下可能gpio对功耗影响太少看不出来 ...

active halt 下面也没有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active halt 下面也没有降低

这些gpio如果是悬空的,那么怎么设置都不会影响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