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K3128 串口使用

楼主(2019-09-25):
RK3128 串口使用
串口调试注意事项

RK3128 主板的调试串口与 TF 卡接口有信号引脚复用,因此无法同时使用,即: 使用调试串口时必须拔掉 TF 卡,而使用 TF 卡时不要连接调试串口。

选购适配器

网店上有许多USB转串口的适配器,按芯片来分,有以下几种:

  • CP2104

  • PL2303

  • CH340

一般来说,采用 CH340 芯片的适配器,性能比较稳定,价格上贵一些。

硬件连接

串口转 USB 适配器,有四根不同颜色的连接线:

  • 红色:3.3V 电源,不需要连接

  • 黑色:GND,串口的地线,接开发板串口的 GND 针

  • 白色:TXD,串口的输出线,接开发板串口的 TX 针

  • 绿色:RXD,串口的输入线,接开发板串口的 RX 针

注:如使用其它串口适配器遇到TX和RX不能输入和输出的问题,可以尝试对调TX和RX的链接线。

连接参数

RK3128 使用以下串口参数:

  • 波特率:115200

  • 数据位:8

  • 停止位:1

  • 奇偶校验:无

  • 流控:无

Windows 上使用串口调试安装驱动

下载驱动并安装:

  • CP2104

  • CH340 [1]

  • PL2303 [2]

如果在 Win8 上不能正常使用 PL2303,参考这篇**, 采用 3.3.5.122 或更老版本的旧驱动即可。插入适配器后,系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并初始化,之后可以在设备管理器找到对应的 COM 口:

安装软件

Windows 上一般用 putty 或 SecureCRT。其中 putty 是开源软件,在这里介绍一下,SecureCRT 的使用方法与之类似。到这里 [3] 下载 putty,建议下载 putty.zip,它包含了其它有用的工具。解压后运行PUTTY.exe,选择 Connection type(连接类型)为 Serial(串口),将 Serial line(串口线)设置成设备管理器所看到的  COM 口,并将 Speed(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按 Open(打开)即可:

Ubuntu 上使用串口调试

在 Ubuntu 上可以有多种选择:

  • picocom

  • minicom

  • kermit

picocom 的使用比较简单,以下就介绍 picocom,其它软件也是类似的。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picocom

连接好串口线的,看一下串口设备文件是什么,下面示例是/dev/ttyUSB0

$ ls /dev/ttyUSB*  /dev/ttyUSB0

运行:

$ picocom -b 115200 /dev/ttyUSB0picocom v1.7port is        : /dev/ttyUSB0flowcontrol    : nonebaudrate is    : 115200parity is      : nonedatabits are   : 8escape is      : C-alocal echo is  : nonoinit is      : nonoreset is     : nonolock is      : nosend_cmd is    : sz -vvreceive_cmd is : rz -vvimap is        : omap is        : emap is        : crcrlf,delbs,Terminal ready

以上提示 Ctrl-a 是转义键,按 Ctrl-a Ctrl-q 就可以退出终端。除了 Ctrl-q 外,还有几个比较常用的控制命令:

  • Ctrl-u :提高波特率

  • Ctrl-d :降低波特率

  • Ctrl-f :切换流控设置(硬件流控 RTS/CTS, 软件流控 XON/XOFF, 无 none)

  • Ctrl-y :切换奇偶校验 (偶 even, 奇 odd, 无 none)

  • Ctrl-b : 切换数据位 (5, 6, 7, 8)

  • Ctrl-c :切换本地回显(local-echo)开关

  • Ctrl-v :显示当前串口参数和状态

  • 来源http://www.sunychip.com/content-1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