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低功耗时 i2c 设置

楼主(2019-09-25):
void sEE_LowLevel_DeInit(void)
{
  /* sEE_I2C Peripheral Disable */
  I2C_Cmd(sEE_I2C, DISABLE);

  /* sEE_I2C DeInit */
  I2C_DeInit(sEE_I2C);

  /*!< sEE_I2C Periph clock disable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sEE_I2C_CLK, DIS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sEE_I2C pins: SCL */
  GPIO_Init(sEE_I2C_SCL_GPIO_PORT, sEE_I2C_SCL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 Configure sEE_I2C pins: SDA */
  GPIO_Init(sEE_I2C_SDA_GPIO_PORT, sEE_I2C_SDA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

请问这个是不是对的?   halt()之前调用这个好像没有作用

网友A:
iic 是真开漏,软件上拉应该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