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种可以测量电压然后通过串口发送测量结果给单片机的模块买吗?

楼主(2019-09-25):
直流电压可以测量0~36V,类似万用表,但不需要人去看数值,能直接就把结果给到单片机,有这样的模块买吗?

网友A:
找 RS485模拟量采集模块, 用的人少,不便宜

网友B:
当然有了,要看指标要求了,采样分辨率、转换速度。
如果简单的,自己电阻分压接MCU的ADC输入即可,根本不需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