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110L设置ADCON0和ADCON1错误

楼主(2019-09-25):
今天在调试HC18P110时,程序中设置了ADCON0和ADCON1,但是在watch中观察寄存器值,发现寄存器未变。如图:
设置
ADCON0=61;
ADCON1=50;
寄存器0x1f(ADCON0)值为0x3D
寄存器0x9f(ADCON1)值为0x30.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有了解的吗?

网友A:
看VIEW弹窗下,SFR中的数据。

网友B(2020-09-18):
刷新刷新刷新

网友C:
其实你写进去了。
你直接输入61,是十进制,十六进制是0X3D,是对的。
50的十六进制是0X32,但因为ADCON1的1到3位未实现,所以2写不进去,还是0,所以30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