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平台开发之-程序烧写

楼主(2019-09-25):
程序固化/程序烧写
    工程编译通过后生成的.out文件用来在线调试验证,当系统断电后存储在RAM中的 xxx.out文件会消失。此时需要将程序固化到NOR Flash中以实现DSP上电后从Flash启动。

    根据C64x+的Datasheet及其他相关启动机制的文档资料,可以将DSP程序上电启动过程分为三类:

    1)    EMIF ROM direct Boot

    2)    Fastboot without AIS

    3)    Fastboot with AIS

    我们采用Fastboot with AIS模式来实现DSP启动,并且利用Flash Burn软件来实现程序烧写,在进行以下操作前,请确认你的电脑已经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以下是对程序固化的步骤说明:

    (1)安装FI1206_VCA_Board\FlashBurn_Install目录下的setup_FlashBurnDSK_v311.exe,建议安装路径为D:\CCStudio_v3.3\ dvsdk_1_01_00_15\;

    (2)将FI1206_VCA_Board\FlashBurn_Install\目录下的压缩包flashburn_files.zip,解压到D:\CCStudio_v3.3\ dvsdk_1_01_00_15\,覆盖原有的flashburn_files文件夹。

    (3)打开调试完成的工程,在CCS下打开tcf文件的可视化编辑窗口;

    (4)在SYSTEM-MEM上右击选择Properties,在弹出窗口中的General选项卡下,将Reuse Startup Code Space打勾,如图4-12所示,表示DSP/BIOS内核的启动代码段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可以在DSP/BIOS内核启动后被回收;

图4-12  内核启动代码空间配置

    (5)将工程clean,重新编译,生成新的xxx.out文件;

    (6)将新生成的xxx.out拷贝到D:\CCStudio_v3.3\dvsdk_1_01_00_15\flashburn_files\ hexAIS文件夹下;

    (7)打开CMD窗口,键入命令 cd D:\CCStudio_v3.3\dvsdk_1_01_00_15\ flashburn_files\hexAIS,进入hexAIS目录,如图4-13所示;

图4-13  DOS环境工作路径修改

    (8)键入hexAIS xxx.out(xxx为.out文件名),成功后如图4-14。此时目录下会生成与xxx.out文件同名的xxx.hex文件,此文件即为要烧写的hex文件;

图4-14  hex文件转换信息

    (9)打开CCS3.3,但不打开任何工程,确认已载入FI1206.gel文件,并连接目标板;

    (10)打开flash burn软件,选择“Create a new FlashBurn Configuration”选项,如图4-15所示;

图4-15  新建FlashBurn烧录工程

    (11)在“Step 1”中选择目标连接器,如图4-16所示,点击“Connect”;

图4-16  仿真器选择

    (12)在“Step 2”中将D:\CCStudio_v3.3\dvsdk_1_01_00_15\flashburn_files\目录下的FBTEVM6437.out文件作为目标文件,选择“Download FBTC”,如图4-17所示;

图4-17  下载FBTC文件

    (13)在“Step 3”中 点击“Erase Flash”选项,如图4-18所示,等待擦除Flash;

图4-18  Flash擦除

    (14)在“Step 3”中将生成的xxx.hex文件作为目标文件,选择“Program Flash”,如图4-19所示,等待烧录完成;

图4-19  Flash烧录

    (15)断开CCS连接,确认SW2拨码开关配置正确,SW2配置方法请参照《DM6437平台开发之-开发环境搭建》。

    将系统重新上电,DSP将从Flash中加载程序,程序固化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