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效率DCDC推荐吗

楼主(2019-09-26):
现在使用MP1584,目前实际12V1A使用,需要12V3A的能力。发热严重,第一次设计的板子好点的上升20度,后面的差点的能上升30多度,手册推荐的器件

想换个DCDC,有没有高效率的推荐下,先谢谢

@伟林电源 :谢谢,我参考下
实际上而言,要提供电流强度,最好不要采用内置开关管的方案,因为内部参数是固定的,你很难去做优化和提升。

网友A:
芯龙的 XL4015,散热片大一点

网友B:
实际12V1A,发热20-30度还不算太严重,不过这个芯片频率不低,导通电阻也有150mΩ,效率的确比好多同类芯片低。
像典型的同步整流型MP2307  一个10uH功率贴片,20V输入,12V输出效率到92%以上不是问题,发热非常轻微,人导通电阻可是100mΩ的,而且频率是350KHz,这个和MP1584比起来,至少差一倍以上了吧。
关键是MP2307因为用量关系价格几乎到底了。

具体多少银子可以到手?
哦,看你说的那么好,我去瞧瞧有啥特别的地方。

网友C:
贝岭的试试不

网友D:
输入输出电压得讲下吧...

网友E:
我处理 12V 输入大量在用 TPS563201。工作频率 580kHz,不到 100mΩ 的开关电阻,同步整流,效率会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龙的 XL4015,散热片大一点

谢谢,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12V1A,发热20-30度还不算太严重,不过这个芯片频率不低,导通电阻也有150mΩ,效率的确比好多同类芯片 ...

谢谢,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处理 12V 输入大量在用 TPS563201。工作频率 580kHz,不到 100mΩ 的开关电阻,同步整流,效率会高不少。 ...

谢谢,我参考下

网友F:
要效率高,首选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