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技术] 闲来无事讨论一下新能源车的节能减排。。。。。。

楼主(2019-09-26):
都说电动汽车节能减排,现在的普通轿车百公里油耗大概都有4~7升吧,按平均5.5升油,发出来的电,能不能够电动汽车跑100公里?再算一个连续使用15年的综合成本,加上15年后的车辆的残值,哪个使用费用低?

网友A:
如果算经济帐的话,的确新能源车比较划算,百公里13~18度电,费用大概在20元以内,燃油车按照5.5个油来算的话,基本都要去到40块左右了;
再说减排,新能源车基本是0排放,完胜;
节能这方面呢, 新能源车的能量由电池提供,电力电子技术基本可以保证电能的利用效率在90%以上,相比燃油车的话,目前内燃机的转化效率应该还不足50%
这样说的话,完全没必要把燃油转化成电,省掉中间转化的能量浪费
最后到15年之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基本都可以报废,电池还可以回收,但是燃油车的发动机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算经济帐的话,的确新能源车比较划算,百公里13~18度电,费用大概在20元以内,燃油车按照5.5个油来算的话, ...

你那20块的电是怎么来的算过没?发电厂发的那电产生了多大的污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