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CS1237使用问题

楼主(2019-09-26):
各位大佬,使用CS1237想测量一个信号的电压。1.寄存器为什么不能写入0x4c 这个值?其他值貌似都可以   。                                                                     2.发现读取到的值老是7FFFFF,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
求指点

网友A(2020-03-09):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AINP接AD-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AINP接AD-VCC?

解决了,之前原理图是有问题,配置也有问题

网友B(2022-03-0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之前原理图是有问题,配置也有问题

原理图能贴出来看下么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2023-09-14):
同问,请问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