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ADC DMA 数据传输丢数

楼主(2019-09-26):
STM32H743 ADC DMA 数据传输丢数 请高手指点  详见图,我使用ADC3 IN14和IN15两个通道连续采集数据,使用在HAL_ADC_ConvHalfCpltCallback函数中调用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 &ADC3_DATA[0],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转移数据;
在HAL_ADC_ConvCpltCallback函数中,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 &ADC3_DATA[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2],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转移数据,但是出现了图片上的数据缺失,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不是数据丢失,那只是两次采样数据是一样的(没变化)

网友B:
想知道你的数组的内存地址安排在哪里? 用的是哪个DMA?

网友C:
我在使用STM32F1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问题:ADC1,7个规则通道,Scan+DMA+ discontinus,每隔100ms开启一次转换扫描,会出现数据串道的问题,网上说是单片机硬件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数据丢失,那只是两次采样数据是一样的(没变化)

即使两次采集到的数据一样,也是会触发DMA搬数据的,不应该是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的数组的内存地址安排在哪里? 用的是哪个DMA?

我在使用STM32F1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问题:ADC1,7个规则通道,Scan+DMA+ discontinus,每隔100ms开启一次转换扫描,会出现数据串道的问题,网上说是单片机硬件问题,无法解决。我想向城主求证一下,如果真如网上所说,我也就放弃了,不再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使用STM32F1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问题:ADC1,7个规则通道,Scan+DMA+ discontinus,每隔100ms开启一次 ...

怎么可能呢? 我都测试过了。 你还是没告诉我问你的问题。
不过刚好从你的截图中看到一些我需要的信息了。
回头我再做个测试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呢? 我都测试过了。 你还是没告诉我问你的问题。
不过刚好从你的截图中看到一些我需要的信息了。 ...

你好,城主。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反映过这个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2245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的数组的内存地址安排在哪里? 用的是哪个DMA?

我用的ADC3  DMA1_Stream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的数组的内存地址安排在哪里? 用的是哪个DMA?

数组地址直接定义的全局变量,没有指定存放地址的。

网友B:
看看你不是你代码配置或硬件连接方面。
我这边用STM32H743就ADC1/ADC3同时做了测试,使用DMA传输没有发现问题。

ADC1我开启了8个通道,分3次间断扫描转换,DMA传输。通过定时器触发转换。

ADC3我开启了你说的那两个通道,分别接地和AVDD。软件启动,循环转换,DMA传输。数据放在长度为20的一个内存数组。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3,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HAL_ADC_Start_DMA(&hadc1, Adc1_Data,  8);

HAL_ADC_Start_DMA(&hadc3, Adc3_Data,  20);

HAL_TIM_Base_Start(&htim3);

本来下面有配置贴图的,不知怎么变成那样子了。 其实配置也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D:
STM32系列确实有这个问题。AD转换周期极快状态,DMA丢数据,AD转换周期太慢,DMA也丢数据。只在中间的范围,DMA不丢数据。

楼主:
非常感谢。我使用ADC3,通道是IN14和IN15,DMA使用的是DMA1_stream1,在转换一半中断拷贝数据和转换全部完成拷贝数据,另外我使用的编译器是STM32cubeI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系列确实有这个问题。AD转换周期极快状态,DMA丢数据,AD转换周期太慢,DMA也丢数据。只在中间的范围 ...

您好,您也碰到过么?是不是我ADC转换太快了?图片是我给配的时钟树。

楼主:
又发现一个新问题,,外接基准2.5V的。ADC3的IN15外接电位器调节到0V,重启MCU后调节点位器,到最大只能调节输出1V的。意思是重启后只能0V~1V的。在次重启后,输出2.5V,再次调节到最小只能输出1.5V,见图。在重启就输出0V了。。。  将代码丢上来吧,我也是测试ADC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E(2019-11-11):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不是你代码配置或硬件连接方面。
我这边用STM32H743就ADC1/ADC3同时做了测试,使用DMA传输没有发现问 ...

你好,能不能把您的代码传上来参考一下,我也在调STM32H743的ADC 用DMA 传输的,但是DMA总是没有中断信号,调试几天了,暂时没什么进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不能把您的代码传上来参考一下,我也在调STM32H743的ADC 用DMA 传输的,但是DMA总是没有中断信号 ...

关于ADC的DMA传输,库里面有参考代码。我的测试代码要去找找,经常会被更新,不一定有了。

你注意下你安排的内存是DMA可以访问到的,再就是注意Cache问题,保证读取数据时是更新过的。

实在不行,你邮件到mcu.china@st.com.描述下的你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ADC的DMA传输,库里面有参考代码。我的测试代码要去找找,经常会被更新,不一定有了。

你注意下你安 ...

谢谢回复,我再研究下,刚开始搞这个H743对HAL库里面的一些操作和函数调用还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我在ADC回调函数设置断点为什么会ADC会采集不到数据,我取消掉断点后重新运行程序 ...

1、cache是可以关闭的,你可以关闭Cache后验证下结果;
2、开启D-Cache后,注意数据的一致性。在读取可能被缓存的数据前先做个cache的清除操作。比如 SCB_CleanDCache.....
或者将相关内存区定义为透写属性;
3、适当地研究下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