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月晒板卡】+尝试建立ATmega4809应用项目

楼主(2019-09-26):
    扩展板下单打样后,照例先将ATmega4809评估板焊好排针,然后尝试建立项目。才相隔3个月左右,竟然对MPLAB X IDE的操作陌生了,好在6月份测试PIC16F18446时记录比较完整,对MPLAB X IDE和MCC的安装、使用、新建项目等都单独发帖详细说明,重温旧贴,很快就又熟悉起来了。下面焊好排针后的评估板:

    用MPLAB X IDE新建项目的基本步骤是:
    1、插上评估板
    2、进入MPLAB X IDE 并登录帐号;
    3、选择对应的评估板、编译器等;
    4、建立项目架构(空项目);
    5、进入MCC插件进行基本配置;
    6、生成项目文件;
    7、退出MCC插件,在MPLAB X IDE下添加用户代码。

    MPLAB X IDE和MCC的安装和使用参见我之前的帖子:
    MPLAB X IDE的安装过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6606-1-1.html
    MPLAB X IDE的使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7026-1-1.html
    MCC插件的安装及使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0580-1-1.html

    昨天反复操作了一整天,新建了几个项目都不完全成功,有些项目中没有找到基本的驱动程序,今天上午又重新建立了一个项目,过程如下:
    1、首先按照扩展板上确定好相关的引脚功能,这个扩展板是参照官方扩展座自己画的,昨天已经下单打样,估计明后天就能收到。

    2、进入MPLAB X IDE并登录帐号,然后开始新建项目,选择器件时可以先选择系列,然后再选择器件,这样在下拉列表框中就更容易查找些,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所有器件中查找,结果是相同的。

    3、之前选择“工具”时都选前面的"smiulator",而这次则选择了后面Microchip Kits下面的ATmega4809:

    4、编译器这次仍选择XC8,还不清楚这个选择是否正确。

    5、输入项目名称,确定语言编码(下面的选项),完成项目架构的建立。此处要注意的是编码最好选择中文,否则代码中输入不了中文字符。

    6、在“工具”下拉菜单中选择打开MCC插件,进入MCC配置引脚。

    7、然后生成代码。

    8、退出MCC插件(仍然在“工具”菜单中选择),结束项目新建。

     不过在最后编译时仍然提示还有“找不到包含文件”的提示,还在继续排查中。

楼主:
   好象没有看到上传的照片,补充如下:

楼主:
    排查发现包含文件的pin_manager.h头文件内的avr/io.h头文件找不到,我在项目目录内搜索也找不到此文件(见下图),奇怪了,项目内的所有文件都是自动生成的,我又没有作任何修改,为什么会缺少头文件呢,也许是我建立项目和生成文件时有些选项选择不正确?

楼主:
    尝试将avr/io.h修改为protected_io.h,编译则出现下列错误,编译失败。

网友A:
解决了没,我按照高版主的贴,发现编译后,成功了,但是提示PORTF不对,但是还是编译通过了,下载后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我按照高版主的贴,发现编译后,成功了,但是提示PORTF不对,但是还是编译通过了,下载后没 ...

编译是通过了,但在代码中有提示信息,顺藤摸瓜,开始查到找不到delay.h文件,然后又查找找不到io.h文件,前一个问题容易解决,可以自己写一个delay函数,io.h文件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有这些因素尚未排除,所以我也就没有下载测试。

网友B:
输出窗口有IO头文件的路径。 delay在"util/delay.h"

网友A:
我也想跟着学习一下,以前那些传统的AVR我会用。这个新的貌似跟以前头文件都不是一个体系。

网友C:
期待各位拿到板子的,借这个机会好好分享一下。看来不学新的就OUT了。

网友D:
大佬们分享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