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个Timer不稳定

楼主(2019-09-26):
如图,使用了timer2和timer3,中断进入写高,退出前写低,两个定时器时间不稳定,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用的Dsp6748

网友A:
先只开一个定时器看看,   我觉得是两个中断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只开一个定时器看看   我觉得是两个中断冲突

一个定时器是没有问题的,2个定时器用的2个INT,全程序也仅仅2个定时中断,理论上最起码有一个是稳定的,但看波形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定时器是没有问题的,2个定时器用的2个INT,全程序也仅仅2个定时中断,理论上最起码有一个是稳定的, ...

有优先级   肯定优先级高的会影响到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优先级   肯定优先级高的会影响到低的

是的,理论上优先级高的会稳定,优先级低的被影响。但实际情况确实2个都互相影响,还是没解决,取官网问了说用我的程序放到s级是稳定的。

网友B:
即使不稳定,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呀。
每个定时中断的执行时间似乎比较稳定,也不长,就是进中断的间隔差别太大,这个差别远大于中断的执行时间,肯定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C(2019-10-30):
哪个定时器的优先级更高有点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C:
再者就是先开一个定时器,看看什么效果,然后再开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