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协议的模拟量采集,怎么做到通讯不丢码?

楼主(2019-09-26):
MODBUS RTU 协议的模拟量采集,怎么做到通讯不丢码?我发现在固定时间收发采集的时候,有时候会丢失数据,就是放到比较大个间隔,还是会丢,请问下有哪位做到过不丢码吗?请教下。

网友A:
优先处理通信数据并及时响应

网友B:
看程序优先级和控制逻辑吧,我从没遇到过丢数据的问题

网友:
确保总线匹配正确,确保串口数据交互的优先级,确保发和收之间的时间间隙

网友C:
怎么会丢码……
除非上位机把超时参数设的太短,碰到系统引起延迟时容易误报“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程序优先级和控制逻辑吧,我从没遇到过丢数据的问题

PC不是事时系统,设定时间间隔只能大概不会很精准,请问您是以什么来测试得出不丢数据的结论呢,我目前是用PC做测试的,测几天内总是会有一帧丢字节,或者莫名的多出一到二个字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不是事时系统,设定时间间隔只能大概不会很精准,请问您是以什么来测试得出不丢数据的结论呢,我目前是 ...

1、有干扰
2、查modbus通讯代码是否有bug

网友E:
中断接收,并且确保数据线无干扰,用屏蔽电缆,一般就不会丢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接收,并且确保数据线无干扰,用屏蔽电缆,一般就不会丢数据了

程序是中断接收的,按照数据处理和校验计算所需要的时间等加起来做时间间隔,比如115200BPS的时候发送8字节需要800US,发送7字节需要700US,处理校验需要1MS,其他等需要1MS,这样大概就是4MS收发一次数据,按照计算接收是不会有丢数据的,但是实际上是会出现丢数据的情况,延长到5MS,10MS也会出现丢的情况,当然丢数据的量很少,我是希望能做到完全不丢数据,一直在找问题,但是效果不明显,因为一直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收发速度,当然,如果速度慢的话,那是不会丢数据的。同样的方案,在TCP MODBUS上是可以做到1K速度不会丢数据的,但是在MODBUS RTU的时候速度上不去,即使是是使用了串口空闲中断和发送中断也达不到速度要求。

网友F:
直接抄freemodbus比你自己写的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抄freemodbus比你自己写的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我们的处理方式和FREEMODBUS的是相同的,现在只是想把速度提高

网友:
485 通信 丢包 是正常  的,特别 应用到 实际  现场
要想不丢包,只能 用 CAN;我们的 CANWeb可以替代 485
可参见我们的 开发板,可快速 开发 CANWeb产品

网友G:
丢包跟是什么总线和协议有什么关系?
那是写程序的人的问题。
can写不好一样要丢包
485写好了一样不丢包

网友H:
这个和很多因数相关的,比如你的硬件电路,通讯波特率的时钟精度,软件的逻辑等。。。

网友H:
你可以测量下你的波特率精度,正常情况下,MODBUS-RTU可以做到误码0的

网友I(2019-10-28):
为什么会丢包?我做的测试环境三个MODBUS子站,电脑做主站轮询,每个子站每秒10次轮询20个16位数据,测试了两天,没有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会丢包?我做的测试环境三个MODBUS子站,电脑做主站轮询,每个子站每秒10次轮询20个16位数据,测试了 ...

我是需要做到4MS读取返回一次,发送8字节,接收7字节,校验1MS,但是就是发现返回数据会丢字节,没有找到原因,以下是查询发送的子程序:
void sendarry(u8 *p,u8 i)
{
  u8 k;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DISABLE);
  RS485_EN=1;
  for(k=0; k<i; k++)       //数据发出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SET);//是否为空
      USART_SendData(USART1,p[k]);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delay_usx(3);
    }
  RS485_EN=0;
}

网友F:
涉及到上位机就不要用MODBUS-RTU,因为PC端实时性不好,根本检测不到3.5个字节的总线空闲帧头标志。换MODBUS-ASCI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