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I94124开发板,这个引出的SPI端子怎么用?

楼主(2019-09-26):
新买的新唐I94124开发板做本地语音识别方案,这个引出的SPI端子说明可以直接通过烧写工具写音频文件到外部FLASH么?那么应该怎么烧写进去?通过左边的烧写器可以烧写么?还有左边烧写器上面有个按键有什么用么?各位大兄弟们,出来指点下迷津吧~~

网友A:
手册没说明这个怎么用吗

网友B:
不可以吧,这个烧录器是调试单片机的,不带SPI接口吧。你可以通过UART从电脑传输数据到单片机,通过单片机转存到SPI的Flash里。

网友C:
没用过啊,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D:
板子挺新的,不知道你说的SPI那个是啥

网友D:
外部Flash是什么接口?

网友E:
这个端口是接什么用的?

网友E:
官方没找到这个板子的信息

网友F(2019-12-02):
必须用SPI flash烧写工具写,淘宝上那种带插座USB-SPI FLASH编程器改造改造就直接可以写数据。
上位机程序什么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