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42 的I2C无法 Start

楼主(2019-09-26):
用NUC442板子上调试I2C的主模式,直接用官网的Demo跑,官网例程给的是I2C3,复用口是PH3和PH4,直接跑他的DEMO可以读到START寄存器的状态,因为我是NUC442 我看了下我的I2C3对应的是PD2和PD3,那么就直接在例程上把复用功能的IO口替换为PD2和PD3,结果没反应,启动STA后没任何中断响应。
接着我换了I2C2(PB6,PB7)也是没用,启动STA没有反应,不懂,看不明白,搞了一天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是不是替换的有问题,用官方的配置工具试试。

网友B:
要确保管脚配置正确。如果提供例子没问题,那说明本身是没问题的,可能修改的时候没修改对。

网友C:
肯定就是你配置问题了。

网友C:
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配的。

网友D:
手册说那两个端口可以吗,你用端口配置工具试试。

网友D:
试试这个工具。

网友E:
pull up 電阻有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pull up 電阻有上嗎?

没有,接上拉后就正常了,CLK和SDA上要接上拉才能看到空闲状态是高,STA也可以触发完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