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60用ulink下载后选中复位并运行就会无法仿真

楼主(2019-09-26):
硬件按钮复位也不行
不做复位,可以进入仿真,仿真完成后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似乎直接硬件复位也会出问题,上电复位没问题

楼主:
似乎只要是使用外部引脚复位就会出问题,重新上电或者进入仿真则完全正常

网友A:
你看看板子上的J7(MODE) 跳线引脚是不是短接了,
如果短接了,那么引脚复位之后,会进入BOOT模式,上电时候不会进入boot模式。
你只要把这个引脚的跳线帽拔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板子上的J7(MODE) 跳线引脚是不是短接了,
如果短接了,那么引脚复位之后,会进入BOOT模式,上电时 ...

仔细看了一下手册,j7控制的是pb11,这个引脚正好是st对应封装的boot引脚,一直是拉低的,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手册,j7控制的是pb11,这个引脚正好是st对应封装的boot引脚,一直是拉低的,没有注意 ...

现在boot模式还不被支持吗?

boot模式支持的啊,但是如果MCU进入boot模式,就不会跑你自己的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