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6 demo板】+TN9

楼主(2019-09-26):
今晚写了个TN9的读取程序,开发环境是IAR。
代码: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gpio.h"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ACK_0() { Gpio_ClrIO(GpioPortB, GpioPin8);}  //
void ACK_1() { Gpio_SetIO(GpioPortB, GpioPin8);}

#define DATA            Gpio_GetInputIO(GpioPortC, GpioPin10)

#define CLOCK           Gpio_GetInputIO(GpioPortC, GpioPin12)

float Temp;
float Temp1,Temp2;
unsigned char ReadData[5];
unsigned int a,b;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5,7,9
{
  while(--us);
}

//-----------------------------------------------------------------------------------------
//函数名称:Delayms()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 Delay(1); }
}

void InitIO(void)
{
    stc_gpio_config_t pstcGpioCfg;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
    p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pstcGpioCfg.enDrv = GpioDrvH;
    ///< 端口上下拉配置->无上下拉
    pstcGpioCfg.enPuPd = GpioNoPuPd;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p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p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 GPIO IO PD05初始化(PD05在STK上外接LED)
    Gpio_Init(GpioPortD, GpioPin5, &p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B, GpioPin8, &pstcGpioCfg);

     ///< 端口方向配置->输入
    p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pstcGpioCfg.enDrv = GpioDrvL;
    ///< 端口上下拉配置->上拉
    pstcGpioCfg.enPuPd = GpioPu;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p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p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 GPIO IO PD04初始化(PD04在STK上外接KEY(USER))
    Gpio_Init(GpioPortC, GpioPin10, &p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C, GpioPin12, &pstcGpioCfg);
}

void TN_IRACK_EN(void)
{
        ACK_0();
        Delay(1);
}

void TN_IRACK_UN(void)
{
        ACK_1();
        Delay(1);
}
void TN_ReadData(unsigned char Flag)
{
        unsigned char i,j,k,BitState=0;
        for(k=0;k<7;k++)
        {
                for(j=0;j<5;j++)
                {
                        for(i=0;i<8;i++)
                        {
                                while(1)
                                {
                                  if(CLOCK==0)
                                    break;
                                  Delay(1);
                                }
                                Delay(1);
                                if(DATA==1)
                                  BitState=1;
                                else
                                  BitState=0;
                                ReadData[j]= ReadData[j]<<1;
                                ReadData[j]= ReadData[j]|BitState;
                                Delay(1);
                                while(1)
                                {
                                  if(CLOCK==1)
                                    break;
                                  Delay(1);
                                }
                        }
                }
                if(ReadData[0]==Flag)
                        k=8;
        }
        TN_IRACK_UN();
}
float TN_GetData(unsigned char X)
{
        //Ack_Clk_Data_init;
        InitIO();
        TN_ReadData(X);
        Temp=(ReadData[1]<<8)|ReadData[2];
        Temp=(float)Temp/16.00-273.15;
        return Temp;
}
float TN_GetTemp(unsigned char mode)
{

        float T;

        {
                TN_IRACK_UN();
                TN_IRACK_EN();
                if(mode==0)
                {
                        T=TN_GetData(0x4c);

                }
                else
                {
                        T=TN_GetData(0x66);

                }
        }

        return T;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 \return u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This sample
**
******************************************************************************/
int32_t main(void)
{
    InitIO();
    while(1)
    {
        Temp1=TN_GetTemp(0);
        Temp2=TN_GetTemp(1);
        a=((unsigned int)(Temp1*10));
        b=((unsigned int)(Temp2*10));
        Delayms(1500);
    }
}

效果图:
图中289表示28.9度,290表示29度。
a是体温,b是环境温度。
其中Data脚接PC10,Clock接PC12。有个问题不明白,一开始Data脚接PB5,Clock接PB7则读取不对。
有高手知道,望告知。谢谢!

网友A:
手动点个赞!

网友B:
有点辣啊

网友C(2019-10-31):
看看是否这个电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