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寻求关于PWM解锁的序列

楼主(2019-09-26):
在dsPIC33CH系列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在PWM模块说对某个寄存器的位清零时,必须先执行特定的解锁序列,这个特定的解锁程序数据手册也没有说怎么写,我该去哪里找这个信息呢?希望大家可以提供一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A:
你敢具体一点吗? 哪个手册的哪一页? 不然谁知道你在说啥.

网友B:
XC16编译器自带builtin函数, 提供这个功能的, 其实, 你用MCC生产代码, 它可以帮你自带调用这个builtin函数的.

网友C:
是不是头文件中某个解锁操作函数。

网友C:
我看其他厂家单片机有个加锁解锁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敢具体一点吗? 哪个手册的哪一页? 不然谁知道你在说啥.

dsPIC33CH128MP508英文器件手册的第503页,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16编译器自带builtin函数, 提供这个功能的, 其实, 你用MCC生产代码, 它可以帮你自带调用这个builtin函数 ...

对,就是类似这个函数,我复制了您发的这个,编译器识别不了,您这个资料是在哪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头文件中某个解锁操作函数。

不太清楚这个针对每个芯片的具体用法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其他厂家单片机有个加锁解锁的函数。

您可以发一下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类似这个函数,我复制了您发的这个,编译器识别不了,您这个资料是在哪里找的? ...

这个就是编译器自带的, 头文件include <xc.h>应该就会自动包含了
具体的你可以到你XC16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doc 目录下面, 有个user guid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IC33CH128MP508英文器件手册的第503页,谢谢了

是501页的PCLKCON中的LOCK位吧,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个unlock sequence 说的确实不具体, 不过应该就是写NVMKEY, 奇怪的是__builtin_write_PCLKCON这个函数找不到, 而且这个LOCK位到底是针对哪些寄存器也没说清楚.但是我用MCC配置了一下, 没有关于这个LOCK位的配置, 估计不需要用这个LOCK位就能把高精度PWM用的很好了,如果你实在需要搞清楚,只能求助官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501页的PCLKCON中的LOCK位吧,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个unlock sequence 说的确实不具体, 不过应该就是写N ...

好的,谢谢您,我然后找官方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编译器自带的, 头文件include 应该就会自动包含了
具体的你可以到你XC16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doc  ...

好的,谢谢您了,我再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