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202 输入短路

楼主(2019-09-27):
各位大神,使用TPS54202 进行DC 12转4V   2A 如果输入短路,输入端PIN3 会冒火,烧毁。串接二极管没有效果,保险丝 也试过, 速度慢的(慢融型)不行,速度快的自恢复也只能短路了马上放开,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点评):
你说的输入端是12v那吗?如是,那么保险应该会熔断才对啊。

网友B:
输入端短路?

这个是不是你短路方法不对导致拉弧了?

快恢复为什么要短路了马上放开

网友C:
能上个图看下吗

网友D:
2A 短路,可能电子开关型的保护电路反应更快捷

网友E:
输出端滤波电容的电压反流到输入端了?

楼主:
回复 楼上 输入端接入TVS管 就可以了